宏碁JE40 10267—1M不过隔离保护,完美修复

楼主(2018-11-02):
联想笔记本JE40,不开机

拆机测量没公共点,没过隔离保护PU3802,

PQ3802截止时,AD-JK19V电压经过电阻PR3807和PR3808串联分压产生一个6V电压控制PU3802导通,但是实际测量为18V,PWR-ADJK-EN为高电平时PQ3802截止,测量正常,测量PR3807阻值为3.148K,图纸上是200K,发现问题,找了个200K的电阻换上,装机完美亮机 ,

圈里的那个芝麻小的小原件就是PR3807

网友:
ACER 的机器 很少会不过隔离的

网友:
宏基的本子,一开头就写个联想的笔记本。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了? 阻值变大的倒是遇到过  变大的倒是多。是不是对地分压哪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故障虽简单,分析很详细。

网友:
一般这种电阻坏很多都是灰尘太多受潮,一般正常坏的好像很少

网友:
基础扎实

网友A:
嗯,又是一例分压电路问题,所以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会还真不好去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又是一例分压电路问题,所以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会还真不好去做维修。

是的!基础很重要,经验则靠积累

网友:
1个电阻惹的祸,这个电阻最少值200吧!!

网友:
做什么都是基础要扎实

网友:
楼主技术扎实,也很细心。

网友:
确实G极电压太高了,无法越过沟道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道到过

网友:
宏基机器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宏基的本子,一开头就写个联想的笔记本

网友:
和我笔记本一样,宏基的4750G

网友:
如何快速找到公共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