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高分和普分是不通用的

楼主(2018-11-02):
遇到过很多客户想普分改高分的,没有一个成功过,看来新的edp接口的屏高分普分是不通用的,如果有能通用的型号,麻烦大虾发上来,大家都能学习一哈!

网友:
好办法!我对付确认坏掉的元件也是好不留情

月饼 -10 答非所问!

网友:
要换屏线不然在屏接口飞一组线上去

网友:
有些可以,这需要去查资料

网友:
哪有什么EPD,应当是eDP接口。。。。。。。。。。。。。。

网友:
并不是全部都是吧?我查查看

网友:
高分屏换普通屏吗?

网友:
不绝对 具体要看机器型号 屏线等

网友:
高分换普分很多机器都可以,普分上高分就没怎么改过了

网友:
对,我一直都以为高分和普分是通用的,但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高分换普通就都OK换过很多、低分整高分没有一个OK、型号没有试全、

网友:
高分屏比普分屏的信号线多几根的
本身低分屏的机器的屏线可能少了那几根信号线。换高分屏线。论坛里也有飞线改成功的案例

网友:
好像可以的吧   好多机器原本是普分的   可以换成高分的

网友:
错了,有的可以通用,有的不行具体要看屏线引脚定义

网友:
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自用的联想Z710可以上高分,原装普分

网友:
edp接口 高分和普分都可以换的好吗? 换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