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PeT238208开机一秒,屏幕发抖,请问有没有维修过的?

楼主(2018-11-02):
液晶型号:PePeT238208
液晶故障:开机一秒,屏幕发抖。
上图:

求助论谈,各位大师,,帮忙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救了!!
23曲面,很薄啊!不好下手啊!

网友:
一般屏幕发抖,都是屏本身的问题,,,,你这是杂牌机器,估计屏也不是好屏,,,,,

网友:
同有一台aoc也是闪屏,估计没有救了!!

网友:
有没有测过LED升压部分

网友:
把程序读出来传上来看看吧,顺便把板子拍个图

网友(2019-01-18):
死马当活马医咯,不敢拆就给同行修

网友:
屏坏了就不用拆了,不够折腾的

网友:
降低分辨力先试试,排除一下个别芯片质量问题。
感觉明显拖尾,可能会与EMC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