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机器

楼主(2018-11-02):
原机的问题是0.3 刷BIOS中出错  BIOS芯片坏 换了个新的BIOS芯片再刷上电 0-08 上不去 、
必须要原装BIOS吗

网友:
应该要同型号的rom芯片。什么机型也不说。。。什么条件也不说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最好有机器型号,板号等,,,,你这么说,别人也没法回答,,

网友:
最好找同型号的BIOS芯片

网友:
新机器很多需要原bios芯片,或者找同厂家的芯片试试。

网友:
芯维是不是没有下载分了?我的可以送点给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