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61主板 H-JOSHUA-H61-UATX 1.10 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8-11-02):
接手一块HP H61主板,板号 JOSHUA-H61-UATX 1.1 。通电无显,拔掉内存可以听到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就点不亮也不报警,换了CPU,内存和独显,情况一样,看来是主板问题了。首先想到最大的可能是BIOS,在论坛下了两个BIOS刷了之后情况还是一样,以前碰到过主板挡声卡网卡等外设的就是这种情况,先不急着拆芯片,用手摸了各个芯片,发现USB 3.0的芯片发热不正常,摸个几秒烫手,于是先把这个芯片拆掉,拆掉之后上电点亮。顺便把亮机BIOS分享出来。

H-JOSHUA-H61-UATX 1.10.rar

网友:
学习大师的精练了。谢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的。跑3VBAT的到南桥附近,分化成s_intruder#、s_srtcrst#、  s_intvrmen 、s_dswvrmen 四个信号,外加变身前的rtcrs

网友:
楼主修惠普品牌机的经验真是绝了,这么熟练,我一看到惠普品牌机就害怕,没图纸啊,而且好多惠普电源供电都变着花样8pin+4pin,6pin+4pin,看着就让我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