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11-02):
修到一台客户机子 能开机 跑码 电压 各项电压正常 就是不显示 ,加独显可以显示,解决方法 拆掉VGA头旁边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干啥的

网友:
防静电的吧!好多电路都有这芯片,比如USB

网友:
我前天也修到一块 华硕的M5A78L-M LX3 ,开机不跑吗 复位闪~~一看华硕这问题,直接就去搞CPU供电,测了一圈电压发现CPU供电和内存供电都全正常,郁闷了。心想是不是那个小东西不良了·导致的时有时无哪里短路,找了个料板,逐一把ASP0903换了,代换POU9的S7-00,uP7704u8,RT8120D都换了。搞完发现还是不对。最后检查北桥供电mos管发现其中一只A09N03N的电压不对管子不良~另一只是好的。找了两只尼康的P0903BDG换上。,开机立马跑马了,维修至此结束。对了刷BIOS发现M5A78L-M LX3 和M5A78L-M LX3 PLUS。通用的·都能点亮显示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故障,也是这VGA的同步信号输出异常导致无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