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触发就掉电后但可以重复触发

楼主(2018-11-02):
故障现象是触发就掉电,掉电后可以重复触发,待机3.3v正常,由于触发就掉电只能在触发的瞬间测各电压:内存供电1.5V 、桥1.05v和1.5V、CPU 1.7v都出来了,待机测IO(NCT5538D)的SLP_S3脚是3.3v,当触发的瞬间发现SLP_S3为0v,掉电后又恢复到3.3v,PWRBTN#有高低高跳变,PSON有高低高跳变,把IO的SLP_S3脚挑起来,再触发测桥发来的SLP_S3也是一样的,不触发为3.3v,触发就为0V,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SLP_S3是跳变。还是一直拉低?跳变是正常的,一直拉低就是桥部分有问题,你可以尝试刷BIOS看能否解决,解决不了一般就要做桥了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找了一块同型号的主板(是正常开机的)待机测量IO的SLP_S3是高电平3.3v,当我触发开关后,SLP_S3始终为高电平3.3v,关机后测量SLP_S3为0V,而有问题的这个主板,待机也是3.3v,由于触发就掉电,在掉电的瞬间测SLP-S3由3.3v变为0V了,掉电后又回到3.3V 了,我把IO的SLP_S3引脚翘起来,与主板分开后直接测量板上,也是待机为3.3v,触发后也是由3.3v变为0V,掉电后又回到了3.3v,明显不正常,应该一直为高才正常,我不明白SLP_S3为什么会变低,我通过点位图看了一下,发现桥发出来的SLP_S3信号一路到IO,另一路去开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帮我分析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