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2018买的联想ThinkPad E470装Win7无声音的根本原因

楼主(2018-11-02):
2018买的联想ThinkPad E470装Win7无声音的根本原因,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折腾了一天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我百度找到的都解决不了。很多人也说用驱动人生装驱动就可以了,其实我装了,是可以装上驱动了,播放进度都正常 就是内置喇叭不出来声音。。。后来用官网的驱动管理软件 安装 三个热键驱动()其实装两个也可以有声音了)

装完显卡网卡 声卡驱动还是内置喇叭还是没有声音外插有声音:真正原因导致E470外放无声音问题的三个热键驱动名称,装完这三个热键驱动软件后,重启电脑,E470喇叭外放正常放出声音。

网友:
遇到驱动问题时,最后一步就是用官方的驱动,,,,。。

网友:
联想的机器就好搞热键,有的电源管理软件不装还不会充电

网友:
联想就是喜欢搞些乱七八糟的驱动,还要按顺序打起来

网友:
赞同被坑多次

网友:
有时候有些故障跟系统版本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以前遇到过Y470不安装电源管理就连WI-FI都不能用。太坑了

网友A:
如果开机还没有声音,开机logo按一下回车,如果也没用声音,在排除按键静音的情况下就和驱动啥的没有关系了,谁遇到这种情况@我,我会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机还没有声音,开机logo按一下回车,如果也没用声音,在排除按键静音的情况下就和驱动啥的没有关系了 ...

没遇到,但想问下你遇到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