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F2A55-DS3维修

楼主(2018-11-02):
客户送修一块技嘉A55主板,二修板,点不亮。 故障现像是开机走字,走到内存时就没有CPU和桥供电了。A55修得少,不知道是桥先有供电还是CPU先有供电。 只好找个图纸,仔细看了一遍电路图。   发现是先有DDR15,  DDRVTT, VDDA, APU_VDD. 这些供电,然后再出CPU供电,最后才出桥供电。 于是把问题锁定在CPU供电电路。  仔细量上下管,发现有一个上管D极和G极穿了,奇怪的是这板竟然还没短路。真长见识了。 明天去换场管估计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开机走字”是什么意思,是指可以跑码吗,,既然说没有CPU供电,那之前怎么会跑码,,

网友:
确定好了再发上来!不要估计好了

网友:
此板应该是AMD上电时序。。。。。。。。。

网友:
时序就弄错了。还修机子。骗分的吧。

网友:
CPU没电能走字, 楼主的走字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