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人修哭的挖矿主板

楼主(2018-11-02):
客户送修一块H81主板,听说是挖矿用的。   故障现像是不上电。  经过测试,发现PSON 这个脚对地无穷大,经跑线,发现断线了,竟然不是断一次,断了三次,无奈只好飞个长线了。  再通电,发现上电短路,经测是CPU供电场管坏了,上下管加小八脚控制芯片一起换了。  能正常上电了,CPU供电也出来了,再测发现还有一路供电没出来,应该是给桥供电没有。 量LM358,3脚同相输入脚没有电压,跑下线,发现又断线了,竟然是3.3V电源线的线路穿孔断了。 晚上只管测,明天再去飞线吧。

网友A:
有啥修的,换一块儿得了

网友:
怎么会这么多故障,这个是几修板呀,如果是一修板,那也不会同时出现这么多故障呀

网友:
杂牌的啊,问题大了不搞,华硕和技嘉的还可考虑,小问题或没事研究搞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修的,换一块儿得了

都换的话成本高啊,一会解决的问题为啥非要换

网友:
而且h81也不值钱

网友:
台板我都不花精力修,麻烦的直接换板

网友:
是不是呀。怀疑的态度,

网友B:
什么是挖矿啊?挖矿主板与正常主板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挖矿啊?挖矿主板与正常主板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就是  挖矿主板  多了几个Pcie  插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挖矿啊?挖矿主板与正常主板有什么区别吗?

哦,精辟呀,你的回答完美解决了我的疑问,我今天挖矿了,我的电脑运行一天可以赚1毛钱,然后我想了想,把软件卸载了,看来我暂时没条件挖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精辟呀,你的回答完美解决了我的疑问,我今天挖矿了,我的电脑运行一天可以赚1毛钱,然后我想了想,把 ...

多亏你想了想

网友:
还没见过一条线断几处的,楼主真是强,学习了

网友:
这故障一环扣一环啊   前面的故障不修好后面的故障还查不出来  真不知道这块主板都经历了啥

网友:
多少钱啊 修台式没钱钱赚的哦 再说了 坏那么多 很可能返修 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