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34寸电视花屏

楼主(2018-11-02):
电源正常,主板也换了,还不行,

网友:
换显卡试试呗

网友:
人家是电视机,不是电脑,没修过电视机,管显示的应该在主板上吧!主板也换了那就剩屏了

网友:
屏幕问题吧,检查一下吧

网友:
好的  屏幕的问题没维修过   谢谢,

网友:
花屏有的还有修,看花的是画面,我之前就修好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