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dos模式 怎么打开mats

楼主(2018-11-02):
文件放到c盘根目录了,进纯dos模式输入目录。
打不开。求助大神帮忙看看怎么肥四,谢谢。

网友:
你打错了,是在C盘吗,注意大小写,是这样的格式
C:\mats.exe

网友A:
刚看到你是刚注册的啊,多多分享资料方便大家的同时也是方便自己,这次便宜你了,在不能确认同行的情况是不回复的。

网友:
A:\>C\mats.exe
你没发现你的命令有问题吗~这能打开?先转C盘吧

网友B:
DOS下要这样操作
先转到盘:A:>c:,回车
再转到C目录:c:>cd c 回车
运行程序:mats  回车  就可以了。

网友:
先要加载ntfsdos,再转c盘,你进纯DOS,NTFS的盘符是认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S下要这样操作
先转到盘:A:>c:,回车
再转到C目录:c:>cd c 回车
运行程序:mats  回车  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是刚注册的啊,多多分享资料方便大家的同时也是方便自己,这次便宜你了,在不能确认同行的情况是不 ...

我不懂 规矩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