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md rev2.0开机0.2不动

楼主(2018-11-02):
是32.768坏了,换一个就好,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3V是开机后出来的,在附上图纸和点位,谢谢观贴

网友A:
看得我一头的雾水,你有没有感觉你修了这么一台机子是小事,可是你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电脑的理论和认识。首先华硕是待机有3V没有5V的多,也有待机3-5V都有的。正常情况下32.768时钟坏了是不会上电触发的,哪里来的待机电流0.2A呢?你确定你不是运气好,瞎捣鼓好这台机子?应该说是暂时好了。

网友:
还有你是怎么触定这机器的EC是不带程序呢?

网友:
维修过程呢,这有点像水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得我一头的雾水,你有没有感觉你修了这么一台机子是小事,可是你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电脑的理论和认识。首先 ...

估计是这晶振没完全坏吧,比如频率偏差变大,如果是完全坏了,指定是不触发的,,,

网友:
为啥换EC,过程呢

网友:
一楼说的很对,32,768晶振不工作是不能触发的,有可能你就是拆机装机好的,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兄弟 你的思路 太 厉害了 双击666   运气爆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这晶振没完全坏吧,比如频率偏差变大,如果是完全坏了,指定是不触发的,,,

不要再说了,我丢不起这人啊!

网友:
搞好就是牛叉。。。。。。。。。。。。。。。。。。。。。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以后换EC要注意了,不过少换

网友:
华硕EC很少带程序的。。。。。。。。。。。。。。。

网友:
还有你是怎么触定这机器的EC是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这晶振没完全坏吧,比如频率偏差变大,如果是完全坏了,指定是不触发的,,,

PCH不触发是不出SLP,EC开机后发出3V开启,然后带3v供电的芯片有电就会消耗电流,3v,5v开启是由程序控制的,不同的版就有不同的程序

网友C:
我换的是PCH晶振,不是EC,EC带不带程序是看EC的ROM信号有没有到外接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换的是PCH晶振,不是EC,EC带不带程序是看EC的ROM信号有没有到外接BIOS

你不是说的很清楚是32.768吗,,,RTC电路的,,它坏一般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的很清楚是32.768吗,,,RTC电路的,,它坏一般是不触发,,,

PCH不触发是不出SLP,EC开机后发出3V开启,然后带n3v供电的芯片有电就会消耗电流,pch不触发不等于EC不触发,OK

网友:
真的很好,学习下,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AMD后期的南桥机型不要南桥也可以加电.只是电流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