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无待机无电流维修,技术是无罪的!维修不易

楼主(2018-11-02):
现在整个市场不景气,市场流失忙忙碌碌中接到机器:戴尔N4030故障:不开机无电流拆机取下主板测各大电杆无短路,打值发现都正常。然后观察主板有无进水或者掉件少件。
观察一番发现没有。

然后上电测各大电杆有无电压,电流表没有电流。直接测3V-5V电杆没电压直接修3V-5V
有人肯定会说,待机都没有各电压都没有是不是该修隔离保护啊!其实这也是对了。
主要是机器太多,需要快速维修,就直接看3V-5V的待机芯片,这里的快速维修方法
待机芯片的主供电是19V供电直接测量有无就知道是否过了隔离保护!测量有19V.
待机芯片是RT8205B说可以直接代还用51125。

然后测量待机芯片的EN,然后测量REF ,FB,UGATE ,LGATE,VREG3,VRE,5.
除了EN有电压外其他的都没有,前面说了可以用51125直接代还的,直接拿出51125代换上去
打3V-5V电杆值正常,直接上电待机出现了,然后触发,开机亮机

裸板点亮了装机

网友A:
现在修笔记本估计在国内一个样不景气,但有人用就有人要修,再过几年还不知变什么样呢,我是从DOS7.1一直跟过来,曾经带给我们无限憧憬,现在却这个鸟样,都是手机进带来。科技在进步啊

网友B:
后级无短路,EN又有电压,所以首选就是换芯片,,,,,,,,

网友:
我擦 换个待机芯片还要这么一堆?

网友C:
跟层主差不多,上学时还是286 386 dos系统,毕业后windos流行,打工几年软硬件都搞过,后来出来自己单干(主要是投资小,自己也爱鼓捣)一干都十多年了,但是从去年开始生意就走下坡路,今年北京到处拆没几个厂子了,五年前我这条街大大小小十来家,现在算我就3家了,别2家都与做手机合租了,我这也打算学学手机(购置了的点工具.快克2008和舛宇显微镜从咸鱼买的二手。但都很新包装都在,设备铭牌时间都没超过一年。卖风枪那个门转行做洗车液了,显微镜那朋友在杨长顺学了半年,全下来花了三四万,毕业后朋友推荐去了小米售后,估计手机是不是也不太好干呀!

网友D:
我也刚修到用51125可以代换,51123代换不了

网友E:
我和楼上的一样,95年就开始学电脑了。养家糊口没问题,想发财请走别路,比在工地上的伙伴们轻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笔记本估计在国内一个样不景气,但有人用就有人要修,再过几年还不知变什么样呢,我是从DOS7.1一直跟 ...

科技在发展,技术在更新,技术无罪,我们只能随波逐流,现在跑国外维修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层主差不多,上学时还是286 386 dos系统,毕业后windos流行,打工几年软硬件都搞过,后来出来自己单干(主 ...

手机新机更新太快,价格压的太低,坏了都直接换的,除非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一般都是借换了,千元机随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和楼上的一样,95年就开始学电脑了。养家糊口没问题,想发财请走别路,比在工地上的伙伴们轻松点。

养家糊口混口饭吃而已。发财请走别的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修到用51125可以代换,51123代换不了

51123没有研究过,加上市场这样了,也懒得研究了。能换就换不能换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无短路,EN又有电压,所以首选就是换芯片,,,,,,,,

查了基准,反馈,线信 ,上下管驱动,PG,这些都没有才换的芯片

网友F:
一般都是直接用的

网友G: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以后换51125了,不过少换

网友H:
这问题还是蛮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修到用51125可以代换,51123代换不了

是的51125可以代还的,其他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还是蛮顺利。。。。。。。。。。。。。

是的挺顺利的,还好不复杂。就是这个图纸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以后换51125了,不过少换

可以直接换的51125直接代还的,省的找芯片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直接用的

可以的,老司机6666~~~~~~~~~~~~~~

网友I:
科技在发展,技术在更新,技术无罪

网友J:
怎么好像都不能干维修了!!!

网友K: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快速判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科技在发展,技术在更新,技术无罪

技术无罪,维修不易。现在这行很难做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快速判定问题

是的,比较好修的,还算挺顺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快速判定问题

是的,待机芯片几个条件一查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好像都不能干维修了!!!

这行难做了,快做不下去了,难以维持

网友L:
这行真的不好做了,现在我发现做我们芯片级维修笔记本的好多都去爬梯子装监控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行真的不好做了,现在我发现做我们芯片级维修笔记本的好多都去爬梯子装监控去了

是啊,!前段时间我也在装监控,没办法啊,要生活啊

网友K:
是的,很没有搞监控赚钱省心呢,好多都出去干监控搞弱电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很没有搞监控赚钱省心呢,好多都出去干监控搞弱电之类的

质保时间长同行压价地,市场同行相爱相杀。房租开销直线增长

网友M:
还不如直接换  换完不行再查

网友N:
手机行业也不好干 我在华强北学的花了两万多
现在又干回了老本行。。。。。。。。。。。。。。。
现在安卓机越来越多,坏了直接换  没多大的维修价值 而且也报不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手机行业也不好干 我在华强北学的花了两万多
现在又干回了老本行。。。。。。。。。。。。。。。
现在 ...

手机更新太快,价格厂商压的太低,坏了都是直接换的,很少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不如直接换  换完不行再查

老司机就是吊!很厉害很厉害!!!

网友O:
快修第一步就是打阻值正常不 正常就是换芯片 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O:
快修第一步就是打阻值正常不 正常就是换芯片 没毛病

老司机厉害了,66666,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