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判断板载声卡芯片坏了

楼主(2018-11-02):
新手,收了一块映泰a770e3,可能被雷劈过,网卡口黄灯一直亮,网络通的时候绿灯常亮,不会闪,不过上网功能正常,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网卡。主板其他功能都正常,这是前提!!!
用万用表测试了alc662的rst脚和vddp脚都是3.3v,请问这样能判断出是声卡芯片坏了吗?

网友A:
芯片坏的话,往往发热量也会大,设备管理器识别出声卡了吗?BIOS设置,信号耦合电容。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你用外接试试,怎么一下来就测芯片啊,说明原因啊,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的话,往往发热量也会大,设备管理器识别出声卡了吗?BIOS设置,信号耦合电容。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能 ...

摸起来正常,外围的电容电阻摸起来也没有烫手的,设备管理器识别不出声卡,BIOS里的南桥设置里能看见,但是无论打开关闭设备管理器里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外接试试,怎么一下来就测芯片啊,说明原因啊,好判断。

没有外接声卡,我不是专业的啊

网友B:
用耳机啊,怎么是外接声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耳机啊,怎么是外接声卡呢

设备管理器都看不到声卡,接耳机肯定没有声音啊

网友:
那就换芯片

网友:
我没有风枪,烙铁估计还拆不了

网友B:
可以的,用烙铁拖锡可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烙铁拖锡可拆

还没拆过qfp芯片,我试试,但愿不要把板子拆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