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 3443暗屏已经修复非常规故障

楼主(2018-11-03):
具体原因是客户液晶屏破碎,因为这台机器是内置电池,客户带电插拔液晶屏线导致暗屏。看到这里大家想到的一般就是屏线19V的保险可能烧断了,我本来以为也是这样子。你看这台机器已经被人修过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保险是蛮好的。后来测试BACKLIGHT_ON 这个信号没有发出,他是受控于TB62D515芯片的,然而在我测量这个芯片的时候,发现芯片那端是有电压的。也就是说有可能主板断线了把线接好后,背光开启信号的电压是有了,但是依旧是暗屏,在接下来的仔细测量当中发现-LCD_PRESENCE PANEL_BKLT_CTRL 这两个信号是低电平,对第二体只有16,作为一个信号电压,它的对地二极体能这么低的。最终发现这个信号的出处是南桥芯片。不多说了,换南桥吧。

这还是一个灌黑胶的南桥。

清理焊盘残胶过程

使用吸锡线把焊盘清理干净。

用洗发水把松香清理干净。

清理之后的焊盘发现绝缘漆有一小点脱落。

放大镜下仔细观看绝缘漆有脱落,补绿油

使用紫外线灯固化绿油

新的南桥已经焊接上去。

网友:
不知道为啥帖子不能编辑那么长继续从二楼编辑可以从图上看出这两个信号点
-LCD_PRESENCE 28
PANEL_BKLT_CTRL 对地二级体值已经正常了。

网友:
装机测试机器第一次加电无显示,第二次上电正常就是传说中的二次开机拆bios芯片,修改BIOS当中的ME数据,具体修改方法,论坛也有一些文档去说明,不详细做解释。刷完bios之后再次测试一切正常装机交付客户。

网友:
主板上的那两个测试点是从点位图上找的

网友:
不错,桥拆的可以啊,ThinkPad的橇基本都是黑胶

网友:
工具齐全就是好啊,关键这个价格不好报吧,屏加桥很少有客户能接受的

网友:
风险比较大!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以后换南桥要注意了

网友:
我们这,这个机子,屏加换南桥,十个九个客户不修了。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A:
可不可以断开南桥的这2个点,外接到其他电压来达到开启的目的

网友B:
跟据地区不同,人的观念也不一样,所以有的地方的人还是愿意修,至于屏可搞个二手的屏换上去没几个钱,再加个桥和手工费,按照当时这个机器的价格客户估计还是愿意的(有的人念旧),I53317U的吧,刚出来这机器嘛贵的。

网友:
这个桥拆的漂亮!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以后换南桥要注意了,不过少换

网友:
切割   飞个3v 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断开南桥的这2个点,外接到其他电压来达到开启的目的

实现不了的,好多时候屏幕背光不同步。就好比过滚动条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会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据地区不同,人的观念也不一样,所以有的地方的人还是愿意修,至于屏可搞个二手的屏换上去没几个钱,再加 ...

这是一个二到手的活儿,液晶屏的话是被上家换掉了,他们购买了,我只是负责把主板锁修复。

网友:
如果是南桥在CPU 里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