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93HQV 用5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18-11-03):
V193HQVV193HQV 用5分钟自动断电, 断电之后 原来5V变成了0V,,,29V变成了24V
这个一般是什么什么问题
论坛上有一个说什么(
单独高压强制点屏负载轻了) ,我都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问题
断电

网友:
试下换下电源主IC

网友:
5V变成0V了,指定从这里查呀,,,,,,,,,,,

网友:
大家好,没去搞了,换了个电源板,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嗯 现在显示器一般都直接换主板了 很少去修了

网友:
估计又是TOP258通病。。。。。。。。。。。。

网友:
电源板换就好了,又不是很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