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存供电芯片NN30421A资料

楼主(2018-11-03):
如题修一本  HP 248 G1  独显驱动打不上,经查无显存供电,芯片丝印 30421查淘宝 型号为NN30421  ,有一电容短路 拆了,还是无1.5V输出,求此芯片资料。图纸截取即可。

网友:
没人  知道吗  该芯片较新   用在显存供电上

网友:
该芯片较新 没人知道 你可以在TB找同情代码的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   我试下  谢谢 !!!!!!!!!!!!!!!!!!

网友:
找了个NN30331也没有  资料  郁闷了

网友:
显卡资料都很少,官网都收不到upi的我外网都搜了就是没资料应该是没放出来资料给代工厂了

网友A:
给你个资料,这个应当就是你要的,,,

网友:
芯片参数可以上百度搜索。慢慢找下吧
不可能每次都是让别人发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资料,这个应当就是你要的,,,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   AVIN脚贴片电容短路   造成19v  穿线烧断,从别处引一19v 后OK   输出恢复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