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PS60E8000GJ电视黑屏有声音没图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3):
三星PS60E8000GJ电视黑屏有声音没图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三星PS60E8000GJ

屏型号:

  故障现象:电视黑屏有声音没图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三星PS60E8000GJ机器,故障是电视黑屏有声音没图像,遥控器能关机。

拆机检查:

  Y板、Z板管子均无短路,缓存板芯片完好无短路,开机电源板VS电压219v两秒左右逐渐下降。故判断Y、Z板故障,怀疑三星有几款Y板等离子通病,电容不良。

  更换c5050、c5152、c5153,原机三颗蓝色105独石电容,手上没有,用50v/10uf电解电容代替,电解电容分正负极,换好通电试机OK。

原机换下的电容: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种故障只有有经验的大师才能解决呀

网友:
厉害了,Y板Z板的意思是什么?小白问一下啊,上次一台海信换了电源板和主板都不行,没想到是这还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