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事情

楼主(2018-11-03):
我把笔记本主板放在bga加焊了一下    cpu也在  之后不跑吗     然后换了cou就好了   可是机器本身的cpu也是好的   这是怎么回事的啊

网友A:
什么机子,也许是不兼容吧,,,,,

网友:
bga把cpu搞虚了

网友:
cpu没有坏   在别的机器上面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子,也许是不兼容吧,,,,,

不会啊    原机器的cpu  原故障是显卡         信号是g510

网友:
温度太高 加焊过程中  造成CPU 虚焊    或人为操作错误  碰到CPU了

网友B:
你加焊的是什么位置,, 是加焊CPU座子吗

网友:
把CPU上到这个机器上就不行,上到别的机器上就可以?

网友C:
这种情况真说不清,我们想会不会有可能BIOS资料出错了,造成不兼容了,就像是正常用BIOS突然出问题了,也许是静电,你可刷个试试,说不定奇迹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焊的是什么位置,, 是加焊CPU座子吗

加焊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真说不清,我们想会不会有可能BIOS资料出错了,造成不兼容了,就像是正常用BIOS突然出问题了,也许 ...

bios刷过了   就是不可以   原机器的cpu就是不跑码   放在别的机器上面就ok了    我还以为我加焊显卡搞坏板子了

网友:
这个主板有2种吧,你把显卡断开看看显示不,我记得断开显卡是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