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应该是什么型号呢,大家有空帮我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8-11-03):
电阻R1 ,烧掉了,它应该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01266-1-1.html 色环电阻自己算

关键是看不出来颜色了,只有最后一条能看出来,其它的都变黑了

网友:
这个电阻烧掉了,这个整个东西就没有修的价值了,用欧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色环电阻表示玩不来。玩不来

网友:
这是啥东西,看似像个小气泵啊!

网友:
应该是个20多欧的供电电阻

网友:
这个电路是保险电阻,阻值1欧姆左右,给泵供电用的

网友:
这个是保险电阻,桥直接加这个电阻到滤波,然后到泵。是保险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东西没修了,电机也坏了,这是个进口的泵,有户插220的电给烧了

网友:
120V电压的电机,估计是日货吧,这个要有变压器的,烧的电阻就是一个保险电阻,我感觉也就15欧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