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61M-DS2维修反复重启,不亮机(稀里糊涂亮机)

楼主(2018-11-03):
                        H61M-DS2维修反复重启,不亮机
1、一块H61M-DS2 版本是2.0的

2、原故障不触发,没有RSMRST,有直接拆掉Q58的,这块板测量是电容C159漏电,拆掉后可触发

3、触发后,不亮机,风扇正常转几秒钟后,掉电重启,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停一下,几次直后,再次正常转,一直如此、。正常转时测量电压如下:
CPU电压1.17V

VRMPWRGD:3.29V

VCCSA:0.94V

VTT电压:1.07V
电路图如下:

VCC1_8_PCH:1.83V也正常

测量下来,就DL6没有电压

基础太薄弱,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帮帮小弟。在此先谢过

这是cpurst电路,电路中的Q29的2脚待机测时0.69V,R225阻值正常。看不懂呀,难道这个电压不应该是3V吗,哪位大哥教教我。
触发后,cpurst的电压1.11V也是正常的。

感谢各位的关注,此板已稀里糊涂好了。
在我已经黔驴技穷的时候,静下心来,凝望这个已经被我蹂躏了很多遍的板子,所有的都没招了,怎么办?????这个板子是以前在论坛收来练手的。结果一直没空研究,放置至今。因为这个板子论坛上有太多的维修经验了,所以想着应该能修复。结果竟修得如此坎坷!!!
好的原因如下:这板很脏,我把各大元件的引脚都划拉了一遍,又把所有的排阻脚位都划一遍,把脏的很的地方都戳了戳,想着上电试试,就这样稀里糊涂好了!
如果再不行,就先IO,再CPU,芯片加焊,如果还不行就加焊桥。如果还不行,我只能认输,放生它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修板不易。想赚钱真的很难!如果有一天你能挣来8个亿,一定别忘了交税啊!!!
看在如此辛苦的份上,能给点分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A:
dl6应该是集显的供电,要正常跑码才会出来。先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6应该是集显的供电,要正常跑码才会出来。先刷个BIOS试试呢

已刷过了

网友B:
CPURST电压测了没有,这个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前不久遇到一个同型号的板子,是不定时掉电-----最终放弃维修了。

网友:
大哥闲的蛋疼再去研究,我没空研究这啊,你的维修水平比我高,遇到这种板,我就会说修不好,放弃,谁叫我只会修修简单的供电呢,上回我就遇到一个亮机立刻重启,然后想不到问题,没思路,没思路自然修不下去了,假如3天不修一块主板的时候我再研究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试过修过...但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RST电压测了没有,这个也容易出问题

这个电压是1.11V,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6应该是集显的供电,要正常跑码才会出来。先刷个BIOS试试呢

谢谢大哥,这个集显供电亮机后测,只有0.4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