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559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8-11-03):
2018年 11-3日 DELL 14-3559   I5-6200U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维修一列

这个机器是一个客户从内蒙发过来维修的 来的时候带的纸条,,换过电源,换过电池,装过系统,好吧,看来简单问题别人把我排除了

下面我们就来正式维修:首先拆机我这里忽略一下,这里说到这台机器属于神机系列,为什么叫神机呢!问题比较多,而且无图纸,而且这个机器用备份的BIOS刷写之后问题比较多,必须要修改和原厂的BIOS才可以用,不然会不亮机等问题。

拆开机器大概测试了一下,主板无短路,无进水,而且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单用电池也可以,单用电源也可以开机,电池和电源同时也用,就是显示电池无法充电,我测试保护隔离的场馆无短路,也是正常导通的状态,说明这块电路是正常的,很多电池不充电和保护隔离都有关系的,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然后再去看电池电路和电池接口的引脚定义,这个芯片采用的一个新的IC<<ISL88739>>由于没有图纸,我是找的芯片的本身的PDF看的,到这里大家就将就下,,测试了一下,芯片本身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在电池接口这块,出现了新的进展,大家都知道电池这块引脚的定义,接地,数据,供电,当我测量的时候发现中间三根数据有一根没有电压,这就一个新的进展,由于没有图纸,心里哇凉哇凉的,,看来是个硬家伙,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好搞,出去抽根烟,想想思路。
来了:继续,,想了一下思路之后,我们都知道,DELL,,HP,,苹果,联想,,这系列的机器那就是,电源接口中间还有一根信号检测的脚,,这个无电压之后,会出现不开机,无待机,电池不充电等问题,我先测量了一下接口,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机器中间的检测和供电脚居然是通的,我了去,大家这里看下图片,然后我把电源线拿掉之后就不通了,装上以后测量还是通的,看来这里就是电源口有问题,心累当时也在纳闷,看到这个口的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好的,外观无损伤,好吧,既然先检测到了这个,我们维修也就差不多,上马云家一看,买了一个全新的回来,口12块钱,运费23元顺丰,真心不便宜:lol:lol。
等了一天,第二天到货,立马拆开装上,,一侧,我那个心情,没得不行,完美充电,电池接口供电,数据电压都有了,开始装机测试,

完美的充电,好了,维修到此结束,写的不好,大家将就看下,主要是学习为主,以后同行碰到这个问题,也可以间接一下。。

网友:
这个口很脆弱的,上次碰到一个口坏了大短路的,差点把我转接头烧了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啊 。。。。。。

网友:
看不少同行都修到过电源接口坏的,至今未遇一例

网友:
不错,不错,这种问题需要慢慢查  没有图子是不好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