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4N和SLJ8E是不是通用?

楼主(2018-11-03):
如题:
SLJ4N和SLJ8E是不是通用?
好久没修电脑了,忘
记了。那个,你们怎么查询的,是否通用?
搜到一张图,这个图,什么意思?如何看待换的?
电脑

网友:
SLJ4N和SLJ8E一个是hm6系列,一个是hm7系列的,怎么能通用呢。同系列的通用

网友:
原来桥也能代换啊,假如CPU是针脚一样的,高系列可能可以代换个低系列的,谁知道呢,这只是个猜测,我桥都焊不好,我焊桥,焊一个废一个,我也很纳闷,等我练好了桥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差别太大,代换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