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 开机13MA后马上掉电

楼主(2018-11-03):
         接机后,发现示波器坏了,昨天才修好示波器,发现现在自己没示波器还真修不了机了,对这种故障更是无头查起。

           示波器修好后,很快找到原因,是待机的+15V升压太低了,此电压是下图PD4输出的,PD4输出波形也如下:我一鼓作气把PD3 PD4,PC76 PC77 PC69 PC67全换了,都不行,断开PR132后,电压恢复,

查了下电路,这+15V走向是有这几路,还有一路到PQ19,这不用说了也可以,用表的2M电阻档测一头边接第一图的PR132,另一表笔接PQ4,PQ8,PQ25,PQ19 D极,测到PQ8这一路电阻不到700K欧姆,PQ8漏不漏电不用考虑,因为即使它漏电完全穿了,也不会影响待机是的+15V,因为它待机时就是要完全导通才行,我的想法是电阻不可能击穿,只可能这里电阻上有异物,导致漏电,这电阻在风扇旁的,于是,用洗板水洗,再用烙铁焊一下,阻变大,跟其它几路比还大了,本来1M的电阻,现在多了一百多M,想想不对呀,这里不应该比电阻本身的电阻大,把这电阻焊下测,确实大了太多,还是换掉吧,换掉后,再测与其它几路基本相同了,只有990M左右,,再测PD4的输出波形很平滑了,很直流了。现在问题来了,电阻阻值会变小吗,从结构说不太可能吗,这个例子说明电阻内部可能烧了一部分,所以造成电阻开始变小后变大,我记得我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但每次都不太让自己相信。

其实维修这过程没有这么简单,当我换完上面刚才所说的PD3 PD4这些元件后,直接用万用电源设到15V电压加到PR132上后,可能把PR25电阻击穿的部分烧断了部分,就能开机了,但测PD4的输出不太平滑直流,如下图,这样子肯定不行,肯定会返修,所以才想到可能电阻也会变值(且是可能部分漏电导致电阻值变小,用万用表测PR132对地电阻,很难测出明显短路),这个机子故障找到很快,但修却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这几个耐压50V的电容就让了找了一点时间,后来在一块块子的网卡变压器旁找到。

网友:
原来波波这么好用,还不会用,还是要学习啊!中毒太深,看来早晚要买台示波器了。

网友:
                电容这么难找啊

网友A:
是不是写错了是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写错了是5V吧

没错,是开关+15V电压,需要高电压才能饱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