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板号K42JR怪问题

楼主(2018-11-03):
此机很怪,拿到手情况是电流到1.45左右跳变,不显示 上不上内存一样,于是拆机,后裸板不接屏线,之后试开机电流到1.8-2.0以为是亮机的,接上屏线后电流又上不去,后祼板外接不显示,插上外接键盘数字灯有反应,以为是屏有问题,于是拆开屏,换了一个正常的屏还是一样电流上不去, 后用风枪吹吹显卡一样情况,这板会不会要接内屏后,外屏才能显示  不知道是板问题还是屏线有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刷BIOS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测量一下lcdvdd是不是没电压?

网友A: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怎么不直接接内屏测试?接外屏很多都要进系统才有显示的。

网友B:
搞不了,后刷了五六个BIOS一样,加焊过显卡一个样,估计显卡问题大些 还给同行了

网友:
BIOS    显卡    屏线接口附近104排阻   都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了,后刷了五六个BIOS一样,加焊过显卡一个样,估计显卡问题大些 还给同行了

这么早还给同行了?我还想帮你判断的呢。

网友:
上个月刚修过这机器,还发过这贴子呢,时序没画完没时间啊。

网友:
确定很奇怪,不接屏时的电流应当是亮机的电流,可接屏后为什么电流会上不去,,,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显卡问题,这个显卡风枪吹没有用的,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难搞

网友:
感觉这个电流差不多要亮机了,按照你的说法,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用风枪吹一般是没多大用的,加焊或重植才有用

网友:
吹显卡能显示?,,,,,,,,,,,,,,,,,,,,,,,,,,,

网友:
去弄下那个18K电阻啊 不行刷BIOS啊 ASUS 的BIOS就是捡钱的

网友:
哥,你是不是按大小写可以切换了 啊?按下开关还能关机了啊?但是都不显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测下显卡的小供电看下,可惜你还回去了!

网友:
对准板号刷个正确的BIOS就行

网友:
先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