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81H3 AM REV1.0

楼主(2018-11-03):
一个主板想请教下 H81H3 AM的 现在的故障是用G1820的u可以点亮 用g3250的u点不亮 怀疑bios问题 刷了很多都不行 cpu确定是好的 有谁碰到过这奇怪故障么?
cpu

网友:
按说,这两个CPU应当都能点亮,,BIOS没有问题,那CPU座子针脚有没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
我跟你说嘛 这是很正常的 有没主板是低功耗设计刚刚好的, 一用高一点的功耗U 供电芯片就自我保护了 所以才不亮机 这是牌子机器最恶心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