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ELL外星人充电

楼主(2018-11-03):
故障是不充电,系统提示充电中,充电芯片是88732,测试电池接口BATT_TEMP 不插电池3.3对的,插上电池0V. 不对,查了这个信号是温度检测,但是有的本机是0V,这里不知道对不对,电池换过。求大神

网友:
肯定不对,这+3VALW上拉的

网友A:
测一下7脚8脚 总线对地阻值和电压 是否正常    不正常 查查充电芯片和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7脚8脚 总线对地阻值和电压 是否正常    不正常 查查充电芯片和EC

7,8脚测了正常的。能测的都测了,除了这和信号别的都正常

网友:
好头的机器啊,要是每台机器都是拆一下装上就好了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