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1 进水暗屏

楼主(2018-11-03):
如题惠普TPN-Q171 进水暗屏 板号:DAG31AMB6D0
暗屏有图像显示。大佬求助  求助

网友A:
有没有测试一下屏幕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有没有测试一下屏幕是不是好的nb

网友B:
打一下屏供电对地阻值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屏供电对地阻值看看是否短路

屏供电正常,是一个带触摸的屏。用普通的屏换上去就19v短路  没有屏换  现在借口4脚没有电压   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试一下屏幕是不是好的,,,,,,,,,,

屏供电正常,是一个带触摸的屏。用普通的屏换上去就19v短路  没有屏换  现在借口4脚没有电压   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屏供电对地阻值看看是否短路

6 脚7 脚  打值看看一样不   电压正常都应该是3.3 V    这两个正常才会发出  4 5脚的信号

网友:
暗屏还是很好修的,无非就是 屏开启信号.lid.屏线.屏

网友:
已OK,总去看5脚    4脚断线了   飞线过去OK了!

网友:
应该是4脚电压是关键,,,,,,,,,,,,,

网友:
进水还是考虑进水的点,暗屏主要是看LID,亮度,开启,还有就是19V供电

网友:
暗屏第一步我都是看看开启

网友:
谢谢楼主写的维修经历,写出来供我们分享。

网友:
还要多多测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 不一定 进水的位置都一样要看烧的什么地方

网友:
4脚高压开启电压 要有的........................

网友:
  自己发了解决的方法,,,,,,,,,,,,,,,,,,,,,

网友:
暗屏还是很好修的 屏线接口 屏线 屏上

网友:
背光系统坏了 无非就是供电接地 控制

网友:
看下屏里面的升压板有没吧19V升33V  没有的话  就有可能升压板坏了   19V背光肯定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