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8-11-03):
不出+VCC_GFXCORE_AXG,其他电压都出了,裸板上电,电流0.52,0.47维持2秒掉电,可再次触发。感觉应该是没跑码,刷过bios,U5和U6都刷过,无效。不上内存也是这电流掉电。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不能抓波,所以无法判定是不是没过内存,查DDR3_DRAMRST,

测Q2的G极有3.3V,S极和D极几乎无电压,偶尔出1.3左右闪一下就没了,拆掉Q2,S极会有1.5V,换Q2无效。不知道该查哪了。对了,BIOS的1,2,3,7,8脚触发瞬间有3.3V然后就没了!测SYS_PWROK正常。桥用风枪吹过,无效。求助,不知道咋查了!

网友A:
刷BIOS试试要跑起来才才出集成。。。。

网友:
BIOS 坏的多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要跑起来才才出集成。。。。

bios刷过了,论坛里下了俩都不行

网友:
bios刷过了,论坛里下了俩都不行。

网友:
U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
按图纸时序修呀,集显很多机子不显都是不出的,要看前面有哪些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BIOS确实要多试几个,不行再老老实实按时序一步步查,没办法。

网友:
这机子桥在虚焊,跟我手上一块一样的,我的现在正打算拆桥。

网友:
头痛的是这桥里面有黑胶,不太好拆。

网友:
联想E系列的机子BIOS和桥出问题最多了,而且桥都是灌黑胶的,板层一加热就鼓包,换桥记得下病危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