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430I BIOS

楼主(2018-11-03):
T430I 独立BIOS

板号:NZM4H-7

故障:加电不亮
心得:刷了3个8M BIOS,都说是淘宝买的,保证亮机,结果是都不亮。刷了2个4M BIOS ,也都不行,最后想到把原机的8M刷回去,只刷4M的,也就是u99,刷完直接亮机。  此机直接刷U99就行,不需要刷U49,刷了U49会造成二次开机。附上U99 NZM4H-7 IBM T430 DIS 原机u99

网友A:
等等~~~什么是U48   ??????、我这里也有台同样的故障,确定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等~~~什么是U48   ??????、我这里也有台同样的故障,确定能亮机?

是U49,bios芯片,我刷亮才发的。

网友(2019-07-03):
U49不是原机的  刷你这个u99 有用吗???

网友(2021-06-12):
两个都要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