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BA41-01216A 开机黑屏

楼主(2018-11-03):
板号:BA41-01216A
故障:开机黑屏
检查过程:插上可调电源裸板开机电流上到0.4A左右停止,经验判断不过CPU,
万用表测了一下CPU供电为0,

打开图纸查了U506的开启电压为3.3V正常,
26脚芯片供电为5V正常,2脚基准电压为0.6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1.7V左右,

测2脚的对地阻值为40欧,刚好旁边的C631电容看上去有发霉的现象,

果断拆出来,测了一下电容正反为40欧,已损坏,换上一个一样的电容,
上电开机,有1.7V电压正常,电流也跑了起来,亮机,烤机半天没问题,完!

特附上此图纸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虽然不太详细!没过U,内存供电 桥  ALL  总线供电出来没?  一般3  5V待机基准参考电压不正常情况下是不出5V电压的   估计也就只有待机工作条件正常,开机后5V转换的电压开启不了吧

网友:
按时序测量如果CPU供电前的电压出来了,再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一般就可以找出问题

网友:
这板上面是不是贴着塑料贴纸呀,,,,,,,,,,,,,,

网友A:
不错的经验,一般还真的不会量到这个电压,下次记住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只希望大家发帖的时候尽量详细点,便于理解

网友B:
这个图上的标记好专业,而且字都那么有书法感,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上的标记好专业,而且字都那么有书法感,怎么做到的?

截图后在图片编辑器里弄的,,字体在网上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经验,一般还真的不会量到这个电压,下次记住了

测量芯片的供电,,开启,,基准电压是必须的,,,,,老师是这么教的,,呵呵

网友:
经验很重要。我看这电流的话第一时间会先换个内存条试一下,哈哈

网友:
收藏图纸,还要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捡钱的R428

网友:
那个1.7V是什么电压?

网友:
图纸收藏了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C:
我還以為是nec大電容

我還以為是nec大電容

网友:
挺好的,至少看帖不要钱,不错不错,一定得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還以為是nec大電容

我還以為是nec大電容

下次就需要换NEC大电容了,,,,,,,,,,,,,,,,,,,,,,,

网友:
这毛病只要周围没有腐蚀了就很稳定的,烤不烤机没事的

网友:
有些三星没图纸,下手都不知道怎么下

网友:
基准电压的电容坏还是头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