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V2第一次触发跑码死机后,再开机就不跑码了

楼主(2018-11-03):
经检测维修后,又是822排阻引起的怪问题。另外最好把822排阻旁边的电阻也一起换了。大家有这个故障的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阻值偏大?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复位信号的,早就已经是通病不知道多久了

网友:
这板子还有个通病   ,CPU的上管容易击穿 ,  我修过好几天了同一个管

网友:
是这款板子通病........还有BIOS边上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复位信号的,早就已经是通病不知道多久了

我知道这个822排阻是通病,但是我这个故障现象是有这个排阻引起的还是比较少见的。算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修到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但是有一些怪异的问题...不知道和维修的故障有没有关联dddddddddddddsss

网友:
修到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但DDDDDDDDD题...不知道和维修的故障有没有关联

网友:
学学嘻嘻,多谢大师的分享精练,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VRMPWRGD信号的822

网友:
换822先拆风扇接口,讲究啊!!!!!!!

网友:
只要是ASUS主板就让人想起来了822

网友(2019-03-24):
上面好像是写着220吧! 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华硕的822容易坏,我这里有一台,不加电的

网友:
华硕822老坏,技嘉H61.B75又多反复重启的,,,一线大牌的主板低端版也是用不住啊

网友:
华硕笔记本到是修的多是排阻问题 没想到华硕台式机主板也这样

网友:
这板子有复位联跑马 换桥 立马好 ,也不一定是822 的问提

网友:
这个电阻是复位信号的,是通病来的  多些通病  好修

网友:
路过,感谢分享,菜鸟围观,佩服佩服 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