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服务器 开机不亮

楼主(2018-11-03):
海康服务器 开机不亮  经询问客户很久没开机   解决方法 : 直接换coms电池 设置耗时间日期 ok

网友A:
是硬盘录像机吧,,修过这机器,很少遇见因电池不开机的,因为它工作特点就是一直加电,全年365天工作,,只是你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硬盘录像机吧,,修过这机器,很少遇见因电池不开机的,因为它工作特点就是一直加电,全年365天工作,,只 ...

海康有服务器的

网友:
是服务器,海康威视后端很多产品的,软件平台接入什么的

网友:
这都行,,,,只是放电解决的吧

网友:
修到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但是有一些怪异的问题...不知道和维修的故障有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