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笔记本五声报警维修 版号LA-8241P

楼主(2018-11-03):
收到客户戴尔笔记本 版号LA-8241P  说在其它地方修过,是显卡坏了 ,问我修显卡多钱。随口报价380,客户直接同意。
拆机 上电触发0.28,测电压齐全,唯独集显电压没电,刷BIOS之后。电压1.0-08.-0.9,最后定死0.9 五声报警,一直循环
其中走弯路了,没忍住干了一炮显卡,美好还是老故障,最后随手一侧CMOS电压2.8V, 心想换一个试下。换了新CMOS电池具然亮了。
这主板不装CMOS电池机器不亮,INTEL主板。也是头一次遇见。
最后 总结 BIOS坏,CMOS电池不足3.3V引起的不开机  无语

网友A:
你这个电池真贵,一块电池380,你这个弯路走的太远了

网友B:
你们没遇到过四声报警的吧        ..

网友:
捡钱了,恭喜楼主,这样的好事希望大家都多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池真贵,一块电池380,你这个弯路走的太远了

修本一般都是取下CMOS电池的  AMD除外   个人习惯  没想到这款机器没CMOS电池具然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没遇到过四声报警的吧        ..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多刷几个BIOS试试,实在不行干桥 干显卡

网友C:
瞎误导啊,到时人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原来的电池有放回去试过吗?

网友:
CMOS电压2.8V,这电压应当是可以的呀,,,,,,,,,,

网友E:
应该是放电就好了,不信你把2.8那个装上,也是可以的,一般2.0以上都可以记忆的

网友:
查一下百度dell报五声就知道是CMOS电池没电了,居然还干显卡

网友:
为什么不设计成给纽扣电池,学习过程中发现电路图中是有两个二极管的,那就不能给纽扣电池充电,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放电就好了,不信你把2.8那个装上,也是可以的,一般2.0以上都可以记忆的

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放电的问题

网友F:
取下放电,装上ok。怎么好的你的不知道,2.5v以上都是可以的。返修回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放电就好了,不信你把2.8那个装上,也是可以的,一般2.0以上都可以记忆的

之前放过电 不行的  放电这种基本操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取下放电,装上ok。怎么好的你的不知道,2.5v以上都是可以的。返修回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只能说你想多了,以后遇到自己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原来的电池有放回去试过吗?

试过, 还是开不了机  我也不懂这什么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瞎误导啊,到时人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呵呵  误导人 你以后也别论坛看帖子 自己修 也别做参考  把你误导了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误导人 你以后也别论坛看帖子 自己修 也别做参考  把你误导了多不好

呵呵玩笑,这个只有自已甄别了,论坛确有人瞎说,不是说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能说你想多了,以后遇到自己就懂了

倒是希望如此

网友:
DELL新款机器不接小电池,第一次开机会报警5声,关了再开就会亮机的,不是真正的不接小电池不亮机。下次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inter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哈哈哈哈哈,绕大弯了。。。。。

网友H:
这么老的机子还能收那么高的价格,屌了

网友I:
戴尔五声报警就是cmo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老的机子还能收那么高的价格,屌了

I5三代还可以 机器也不算老 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戴尔五声报警就是cmos电池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之前还没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DELL报警5声直接考率BIOS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就是钱 啊

网友:
CMOS电池去掉后,需要二次开机才可以=亮机,你试了的话就是RTC估计还有拉低的嫌疑

网友:
很好很给力  有时修好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