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6s扩容后信号跳水,无服务,有基带,无串号维修

楼主(2018-11-03):
      扩容也扩的挺小心的,焊盘也没漏铜没掉点,而且操作也是硬盘上下两端都是贴铝箔纸隔热的,装好后激活顺利没发现问题,顾客来一插联通卡说无服务,我换了自己移动卡也一样无服务,只能拆修。一直也没有怀疑硬盘问题,因为正常激活的。拆装试了下,发现主板不上螺丝之前还是正常的  一直有信号,也能打电话,一拧上螺丝之后就原样了。各种猜测之后开干,由于离基带电源近,听说会焊油洗板水太多导致基带电源腐蚀出这种问题,就重植了基带电源,也不行,又按照通病换了射频,故障依旧。因为基带是有的,所以没朝基带下手。就要放弃了,想到U5411信号接收放大器会导致信号跳水,于是拿显微镜观察了一番,果然,C5404_RF这个电容外观异常,查了下电路图

原来是RFFE VIO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记得说修无串号故障的时候就是要查RFFE这几条线。滤波电容那就不用补它了,拆之。量也没量。

拆完直接装机,插卡试了没问题了,串号也出了,通知拿走。回想一下,这个导致的原因是我拧该处中板螺丝时候,由于它是内六角的,需要专用小套筒来拧,我每次都用尖嘴钳来拧,可能把这个电容碰碎了,再一上电,就短路了。果断立刻拍了个小套筒。希望能对大家有用,码字不易,路过帮忙点下加分,加分只是加分,不会扣自己分,多谢
  iphone6s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366-1.html
  有基带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268-1.html

网友:
老司机拆机翻车

网友:
佩服能修手机的,这个得手不抖,眼神好才行,这两点我都是行。

网友A:
6S中板镙丝,用尾部镙丝刀就可以了,不用什么专用的,也不用什么镊子。

网友:
小河沟翻船

网友:
那个大螺丝用拆尾部的螺丝刀就可以拧下来吧?

网友:
有时碰到这种小失误搞的最头疼,还好思路明确.

网友:
工具还是得全,要不容易翻车啊

网友:
高手!@告诉我  你是这么做到的。。。。。。深藏不露

网友:
是这边翻车 处理现场 刚刚回复错地方了

网友B:
拆装注意细节,很多都是自己搞出来的问题,还好没有越修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中板镙丝,用尾部镙丝刀就可以了,不用什么专用的,也不用什么镊子。

没拆过的机器不行啊,太紧了,拆过一次之后就可以那么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装注意细节,很多都是自己搞出来的问题,还好没有越修越坏。

在赔板的边缘

网友:
佩服能修手机的,这个得手不抖,眼神好才行

网友:
.............扩容不了不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4_113:厉害厉害

网友:
6p信号跳水弄了很久也没解决,有空看看是不是小电容问题

网友:
佩服能修手机的,这个得手不抖,眼神好,手工也得好啊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感谢分析,胆大心细的干

网友:
套管螺丝刀都没有 手机太精细 一不留神 就扩大故障

网友:
运气有点霉呀,两个隔了十万八千里,还是翻车了

网友(2019-03-23):
我没分了,要不就送给点给大神。。。。

网友:
差点走弯路  细心,修手机得细心

网友:
楼主基带这部分的理论还是比较扎实的

网友:
我用十字螺丝刀拆中板镙丝,楼主厉害

网友:
修东西确实要细心,仔细。还好 楼主技术好。

网友:
学习了 信号方面真的不好修  学习思路。

网友:
楼主受惊了,晚上吃个鸡腿压压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