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5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8-11-03):
上电开机能显示5秒左右息屏,息屏状态下机子正常开机运行,电流也正常,怎么都按不亮,断电马上又开机就不亮了,如果断电放上10分钟左右开,又会亮5秒左右,显示升压ID换了,升压二级管也换了,座子阻值正常。故障依旧没解决,求助大师
iPad

网友:
是不是U挂了。 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
应该不是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