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是不是错的啊

楼主(2018-11-04):
3D3V_AUX_S5  通过PR4501  pr4530 两个0欧的电阻接地  , 3D3V_AUX_S5来自Vreg3    那VREG3不就算直接短路了吗, 是不是我那里没有理解对  ,请高手分分析一下

网友A:
这是5V开启信号的。   3.3V串联分压  左边一个去路   下放一个去路   都有个隔离电阻  看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5V开启信号的。   3.3V串联分压  左边一个去路   下放一个去路   都有个隔离电阻  看到没

关键阻值是0欧啊

网友:
还关键是不是有个@那是不装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不搭嘎的,找找板子上有没有装,应该没装的

网友:
应该是没装。这要是装上,主板还不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