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ms2274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11-04):
Gateway的NV52/MS2274,版号SJV50-PU,AMD集显 开机不亮电流1.2-1.3安 BIOS可以不用考虑了 我也刷了BIOS没用 直接加焊北桥吧 一焊一个准

gateway nv52_amd.rar

网友:
看下有没EDID波形出来没。,或者屏供电  开启     这电流基本上到了软启动了

网友(点评):
没有屏供电 显示屏都不亮的 亮机电流1.8-2.1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