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个版本的boardviewer能打开FAZ文件

楼主(2018-11-04):
如题!!!!!!!!!!!!!!!

网友A:
boardviewer 1.2这个    !   我都是用这个   目前没有打不开的

网友:
BoardViewer V1.2 这个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ardviewer 1.2这个    !   我都是用这个   目前没有打不开的

打不开啊,显示未知类型文件!!!!!!

网友:
你换个系统来试这个软件,,可能是你的系统缺少文件,。。。。

网友:
FZ的文件能打开,就是FAZ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