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9360 LA-D841P BIOS 修过的跟帖

楼主(2018-11-04):
今天接到DELL XPS 9360 这个本是不触发,经客户描述说有1年多没用了,现在想用就开不了机了,拆机吧主板电子给拆了可以上电到700多有跳变就是不亮机,一会掉电,按开机键不触发,看论坛上的BIOS也不行,就在淘宝买了个刷上300多掉电,卖家说百分百是原厂的,我也无话可说,但是把备份的刷上也是300多就掉了,难道这机器有什么特殊的,请大神门给解答一下。现在按开机键可以出发,示波器测BIOS有波形,总觉得还是BIOS不对,编程器备份时就报错与源程序不一致,不知道这是正常的还是芯片有加密,不让全不读出

网友A:
判断准确!bios还是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判断准确!bios还是不对

继续刷啊,刷到好为止
可以上传原始BIOS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刷啊,刷到好为止
可以上传原始BIOS修改

然也!

网友:
关键是在淘宝买了两家的 都是一样 总不能每家都试试啊 ,他们说的都是不退货,两家的就20元了,钱没赚到在陪一堆钱去试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干脆放弃,在淘宝上卖的BIOS上传给你们碰到的测试一下,怎么上传啊,还有就是,我用的是CH341A编程器读就报错与原程序不一样,是编程器老垃圾还是这芯片得用高级的编程器读

网友C:
这是淘宝上买的说是百分百是原厂的 请验证

工厂LA-D841P 1.3.2.rar

网友(2020-05-15):
放了电要重启几次才亮的

网友(2020-06-30):
引用 网友C:
这是淘宝上买的说是百分百是原厂的 请验证

这个BIOS可以开机,就是要开很多次

网友:
要原厂BIOS    。。。。

网友:
换个编程器试试,刷之前先查空,看芯片擦除干净没有,擦除不干净刷原厂的也不会亮。

网友:
我也修了台这机子也是放坏的,不加电,放电后加电了但是不亮,让客户放这儿了,但是有时间拿出来再测试开机后不管它过一会自己亮了,放电后要等一会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