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8-11-04):
硬件数据恢复主要是指硬盘磁头组件、马达电机、电路板及其芯片程序出现故障以及硬盘物理坏道(也称坏扇区)。硬件数据恢复中最棘手就是盘体内磁头组件或马达电机损坏,必需由经验丰富的硬件工程师在无尘工作实验室使用专业仪器进行开盘更换配件,再配合专业设备对故障盘进行镜像重组数据,开盘级的数据恢复对每一个环节都有严谨的要求。

  硬件故障的表现为:通电硬盘不转或不认硬盘,并有异响(磁头损坏后通电时敲打碟片的警报),硬盘信息报错或不能正常扫描扇区。通常由于震动、摔坏、电压不稳、坏道过多、磁头老化、芯片烧坏等原因造成。

磁头老化:磁盘的使用寿命通常为百万消失,但使用环境与习惯都会影响使用寿命,当硬盘达到使用年限,磁头老化,无法继续识别碟片上的磁性信息。随着硬盘容量的飙升,碟片储存密度也大幅提升,以及厂商压缩成本的关系,硬盘寿命缩短,磁头提前老化的情况也比较常见。
剧烈震动:磁头工作时与碟片距离为微米量级,此时受到震动,可能导致磁头撞击碟片而损坏。
意外摔下:硬盘从桌面等跌落,导致磁头撞击碟片或起落架而损坏。即使跌落时不是处于工作状态,硬盘也会因此而损坏。在通电就不能识别,并通常伴有不正常的“咔咔咔”的异响声。
意外断电:硬盘在工作时意外断电或电压不稳。音圈电机瞬间产生强大拉力将磁头拉回停泊区,磁头于起落架发生撞击而损坏。
意外破坏:硬盘因水淹、火烧等意外事故。
磁头组件/马达电机损坏
  磁头组件/马达电机损坏是指硬盘通电时有异响(常见有“咔嚓咔嚓”的敲盘声),或规律性坏道(说明其中一个磁头损坏,其掌管的扇区没法读取)。此时恢复数据就必需由硬件工程师在百级无尘的净化工作间进行开盘处理,首先我们根据经验采用相互匹配的硬盘作为配件盘进行磁头组件或马达电机替换,再用专用设备进行磁头定位和盘片净化等操作,最后用硬盘拷贝机配合自编软件备份数据,一般情况整个过程需3-5小时。开盘级的数据修复对工程师和设备要求都非常很严格,也是硬件故障中最棘手的问题。

网友A:
理论是这样,可真要开盘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这样,可真要开盘就难了,,,,,,,,,

开盘是需要专业的工具及仪器!专业人员才能进行开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