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7代未来人求助,可以付款

楼主(2018-11-04):
二修,I7-7700HQ很新的未来人T5-B进水机器,拿来不触发,客户拿来说换主板 结果查询 主板没有卖的,,只有叫客户看能不能修。进水部分被上家处理了,动过BIOS ,,现在修触发到0.84不动,不出集显电压和独显电压,其他全部正常,,,看时序很可能先出集显亮机在出独显的,刷了几个BIOS ,taobao也买了BIOS 还是一样,现在严重怀疑不是本体BIOS 没有OTP 数据  ,图纸上面型号是GD25B64CSIGR  板子上面是很普通的25Q64FVS  肯定是上家换了BIOS 刷过,,,,现在怎么破啊??现在只有希尔特500P..怎么搞OTP哦,,,卖BIOS的人说OTP一段代码其实都是空数据,替换的BIOS芯片一般要求同品牌并且同型号的  不知道找到同型号的BIOS能行不?
能搞的可以付钱,,或者谁有

       帖子可能重复了,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论坛问题发了几次都没显示出来!

网友:
先看下进水部位,独显供电现出来吧,这个应该好修,不要老纠结biso

网友(2018-12-05):
我记得论坛应该有人研究过otp,你实在纠结这个可以试试,但是,也得有个心理准备,二修不一定仅仅是换个BIOS本体。。。、

网友:
我今天对比过otp 和非otp的BIOS【同一机器备份的】,在大小上OTP文件多了1kb,在BIOS程序当中,OTP文件只是在BIOS末尾多了1kb的空代码ff。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换BIOS刷程序只需要在BIOS末尾加上1kb的空代码ff即可,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具体的要实践才行

网友:
这个困难我来解决!跟楼主一起研究!看看到底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