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金士顿U盘修复工具

楼主(2018-11-04):
一款U盘维护工具-金士顿U盘修复工具。下面是软件使用注意事项,使用前请认真阅读。
一、U盘插入电脑USB插口后,U盘上的指示灯闪烁,此时不要动U盘,也不要对U盘读、写文件。当U盘灯不闪烁了,电脑任务栏出现一绿色箭头后,表示电脑正确识别U盘了,可以对U盘读写文件了。

二、在电脑和U盘之间传递数据时,U盘上的指示灯不停闪烁,此时不要去碰U盘!更不要拔下U盘!!否则极易烧坏U盘端口。

三、在向U盘中复制或读出文件时,尽管电脑屏幕上的复制进度条已经走到尽头并且消失了,但U盘上的指示灯还在闪烁,此时电脑和U盘仍然在读写数据,此时一定不要拔下U盘!

四、想要拨下U盘时,若电脑是XP或2000操作系统,要等到U盘灯停止闪烁时,用鼠标左键点一下任务栏上的绿色箭头,出现一条提示:“安全删除USB...驱动器”,用鼠标再点一下这条提示框,稍等几秒钟,等到U盘指示灯熄灭后,才可拨下U盘。注意:一定要耐心地等U盘指示灯熄灭了,才可以拨下U盘!若您的电脑是古老的Win98操作系统,任务栏上不出现绿箭头,但也要等到U盘指示灯不闪烁了才可以读写文件,读写文件结束后,要等U盘指示灯不闪烁时才可拨下U盘!若您的电脑是Vista系统,即使单击任务栏上的箭头安全删除了U盘,U盘灯也可能不熄灭。但只要灯不闪烁,就可以拔下U盘。

五、U盘不要长时间挂在电脑上不拔下来。把U盘插在电脑上,过一段时间U盘就会发热了,长时间的热量积累,容易影响U盘的稳定性,甚至稳烧毁U盘。所以,如果要长时间的修改U盘中的文件,请把盘中的文件复制进电脑中,拔下U盘,文件修改完毕后再重新插上U盘存入。

六、U盘的存储原理和硬盘有很大不同,建议不要用碎片整理程序对其进行碎片整理,否则会影响U盘使用。

七、当U盘插入USB接口时遇到明显阻力,请调整一下角度和方位,或者换一个接口。

网友A:
有没有闪迪的U盘修复工具,我有个闪迪的写保护了,怎么也弄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闪迪的U盘修复工具,我有个闪迪的写保护了,怎么也弄不好!

抱歉  没有闪迪的 不好意思啦 可以试试去搜索量产工具

网友:
这个好呀,大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  没有闪迪的 不好意思啦 可以试试去搜索量产工具

找了许久找不到,闪迪一个可恨可恼的品牌

网友:
只有正品才可以吧   水货很多

网友:
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网友:
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闪迪的U盘修复工具,我有个闪迪的写保护了,怎么也弄不好!

闪迪就扔了吧,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
这比量产工具好吗,看样子很方便,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亨,下载了,备用,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个来备用1111111111111111

网友:
不错的工具,试下能不能修复。。

网友:
正有一只金士顿U盘坏了没办法,下来试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好呀,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