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JIE软件]
WIN10激活神器-Windows 10 数字永久激活工具 v1.3.5

楼主(2018-11-04):
推荐一款最新的WIN10数字激活工具,Windows 10 数字永久激活工具 v1.3.5,可以不联网的情况下激活WIN10-LTSC2019企业长期服务版,激活时效为19年,相当于永久激活。1809及其他版本是永久激活,但是要联网。静默参数是/activate。特别感谢群友半成熟分享软件和经验。软件原创出自易pojie。

Windows 10 数字永久激活工具 v1.3.5 汉化版.zip

网友:
激活工具,为什么有些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由于win10激活机制,一般大部分都是在180天左右,180天之后需要重新激活,还有由于硬盘分区方式不同,激活工具效果也不同,一个小建议,多存几个激活工具,每次重装系统激活完以后 重启一到两次以后 再去安装360 管家之类的软件 ,有些激活工具需要联网,有些需要在服务中打开Windows更新服务项,还有某些新机子必须安装新版本win10,例如dell G7 安装win10 1018及以上, 尽量下载去除了windows defender的镜像,windows defender真的是烦

网友:
感谢分享,我已经有了三个激活神器了,用起来都很不错

网友:
我有激活码,不要这个了

网友A:
7楼买的正版,还是从网上找的激活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买的正版,还是从网上找的激活码?

正版的估计价格不菲吧,网上的跟正版是不是有区别,这个问题不懂

网友B:
我下载了,但是WIN10提示此文件包含了病毒 已被系统删除!!!!!!

网友:
我有大把大把的激活码 win10 不限版本 但是给客户都是随便激活一下 哈哈

网友C:
不知道为啥  激活一段时间  也有很长时间  就会失效

网友:
谢谢分享 就爱收藏 这些软件这激活时限是多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但是WIN10提示此文件包含了病毒 已被系统删除!!!!!!

真的吗?不敢下载了..................

网友:
这个好呀,大好人..............................

网友:
刚出来的时候确实可以用,现在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不敢下载了..................

不是毒,把windows defender关掉一下,联网激活后再打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啥  激活一段时间  也有很长时间  就会失效

这个数字永久激活的,但要联网激活。不会出现激活一段时间,就会失效的,而且你重新安装同版本的WIN10就不用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