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M1931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8-11-04):
   今天接一长城M1931显示器,故障现象为按电源开关无反应,电源灯不亮,初步认为电源故障。打开显示器后测电源各电压正常,用代用板测屏正常,断定为驱动板问题。在坛中有很多这样问题,说是长城显示器的一个通病,刷MCU可以解决,MCU型号为25L1005,在图中红圈位置,就在坛中找了两个,用编程器刷后正常。其中一个程序显示海尔LOGO,也可以用。不敢独享,特发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长城 M1931-MCU-25L1005 .rar

网友A:
像这种8脚的用top8的那种刷BIOS的也能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8脚的用top8的那种刷BIOS的也能刷吗?

这种8脚的很好刷,,,,,,,,,,,

网友:
rt809f芯片不用拆就可以刷

网友:
用809F,不用拆机就能修好.
25L1005 不是MCU(MCU 包括CPU,内存,IO等).就一个Flash芯片而已。

网友:
这种通病只要有程序就是好

网友:
M1931驱动板通病,修了很多个了。

网友:
程序坏的很多  这个型号

网友:
这个程序,刷过几次,有的屏显示异常,也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2018-12-06):
海尔的是不是 都是长城代工的啊!

网友:
垃圾显示器,修过好多了,

网友:
遇到了刷一个试试吧,怎么确定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