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15ISK 板号NM-A481 开机要40秒 刷了不下 5次 BIOS 什么工厂 原机 都刷过

楼主(2018-11-04):
300-15ISK 板号NM-A481 开机要40秒屏幕才有显示 刷了不下 5次 BIOS  什么工厂 原机 都刷过  现在不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你淘宝上找一个,找个靠谱点的,,,,,,,

网友:
明天我看看我应该是有一个BIOS发给你你试试

网友:
合成一个

网友:
具体版号 这个BIOS 应该有验证过完全ok的 刷个不行 查别的地方了

网友:
建议修板子

网友:
有时候很快开机的 但是多数是开机慢

网友:
这种不是要合成的BIOS么  你单板也是40秒才亮机吗

网友:
这种机器是要合成BIOS的吧,很多BIOS也有10多秒开机的

网友:
你刷的是直接下来的吧,原BIOS有没有备份过,最好检查下文件,重新合成下试试,再不行估计板子有问题。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把原机me剪切出来合成到能亮机的BIOS试试啊。

网友:
TM去试试

网友:
这肯定是bios问题啊,,,,,,,,,

网友(2020-03-27):
和我现在遇到的情况一样,电路腐蚀,正在修

网友:
先裸板点机,有的时候是外配问题

网友(2020-05-15):
我前几天也碰到一个DELL和你一样问题,最后换个屏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  不行买个吧

网友:
   如果合成原来的me不行的话,可能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淘宝原BIOS合成

网友:
还是要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