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09L 板号:X450LD

楼主(2018-11-04):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华硕R409L的笔记本,故障现象是开机20分钟到半小时就会自动断电,先加电测试在进入系统前风扇就会狂转,一会儿快,一会慢的,进系统20多分钟自动断电,连续试了两次都是一样,从网上买过BIOS刷了还是一样,风扇也换了还是一样,各位同行有修过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鲁大师压力测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硬件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压力测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硬件温度过高

温度不好,只有40度左右,没有硬件温度高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芯片用的KB9018qf,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程序的问题。

网友:
硬件真实温度不高,但机器错误的检测到温度过高,也是自动关机,,,,,

网友:
自动断电的不好修啊,慢慢排除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华硕板不光是要看板号还有小贴纸上的 形号都对了刷上才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