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多电压计算方法

楼主(2018-11-04):
最近在研究显示器电源板维修,到了光耦反馈这一部分有点不明白,就是这样的分压要怎么算呢,12v和5v同时上拉,然后一个电阻接地?

网友:
电阻串并联计算,,基础的东西,,,,

网友:
叠加定律,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了解一下!

网友A:
I1+I2=I3     ....................................
V=4.34V

网友:
进来学习,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看这个你干嘛,这样修不好什么的,不行就直接换一个电源板都不会太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1+I2=I3     ....................................
V=4.34V

方便说说怎么计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1+I2=I3     ....................................
V=4.34V

我算出来是4.44v,是算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说说怎么计算吗

基尔霍夫定律,,I1+I2=I3,你算出的4.44这个误差太大

网友:
怎么我算也是4.44397463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