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1.2A左右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1-04):
同行送修的一台联想Y450开机掉电,拆机也是这样 外接也不显示 诊断卡显示不跑吗,示波器测量内存没有波形,逛了很长时间的论坛 各种问题都有,显卡供电小班,南桥  BIOS 都有坏的。下载了BIOS刷了也不行。到这里,也没有什么通病了,只能老老实实按照时序修了,关键时刻来了,当测量HWPG在EC 72脚的时候 不触发了。把表针拿走 就可以触发,加焊了一下EC,上电不掉了 接屏亮机。发此帖是提醒一下大家,有时候经验 通病什么的也不是适合自己手中的故障机,有时想走捷径反而费事。

网友A:
保险起见还是换个ec吧,这样容易返修啊

网友:
EC虛焊導致機子不顯示, 我可修不出來, 只會朝顯卡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起见还是换个ec吧,这样容易返修啊

应该不是EC本事性能不良的问题,这个板子焊的不咋滴,应该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    要是我有可能
换EC

网友:
最初问题是上电掉电你才查EC的吗

网友:
我碰到过两台EC坏的,不过一台是不触发一台是触发3秒掉电

网友:
Y450问题真的很多。太多太多了。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会不会是晶振?  遇到好多不跑码的机器  加热或者手按住晶振就能开机的